[求助] 工艺层次的厚度和浓度

楼主(2013-03-13):
有哪位高手对工艺层次的厚度和浓度有了解的,能不能告诉一下0.18um工艺各层次的大概厚度和掺杂浓度。比如:n+、p+、nwell、pwell、n-deep-well、n埋层 、还有STI的厚度。只要大概的数据就行,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得看工艺手册,找老师要,或者管事的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师没有这些,请问你有这些参数的大概值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真没有,我现在用的不是018um的工艺,而且不知道不同的018um工艺这些参数是否也相同,还是找负责的人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