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在连接seq_item_port与seq_item_export时出错

楼主(2013-03-13):
各位:
      目前正在学习UVM,在agent中将driver的seq_item_port与sequencer的seq_item_export连接起来的时候,nc报错TYCMPAT,大致是说类型不一致?可是port与export相连会类型不一致么,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碰到,有没有高手能帮忙解答一下?
      相关代码如下:
axi_master_agent:

class axi_master_agent extends uvm_agent;
    axi_config               cfg;
    axi_master_write_sequencer      write_sequencer;
    axi_master_write_driver  write_driver;

    `uvm_component_utils_begin(axi_master_agent)
         `uvm_field_enum(uvm_active_passive_enum,is_active,UVM_DEFAULT)
        `uvm_field_object(cfg,UVM_DEFAULT|UVM_REFERENCE)
    `uvm_component_utils_end

    function new (string name ,uvm_component parent);
        super.new(name,parent);
    endfunction : new

    extern virtual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extern virtual function void connect_phase(uvm_phase phase);
    extern virtual function void update_config(input axi_config cfg);

endclass : axi_master_agent

function void axi_master_agent::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uvm_object config_obj;
    super.build_phase(phase);
    if(cfg==null) begin
        if(!uvm_config_db#(axi_config)::get(this,"","cfg",cfg))
            `uvm_warning("NOCONFIG","Config not set for master agent, using default is_active field")
    end
    else is_active = cfg.master_config.is_active;

    if(is_active==UVM_ACTIVE) begin
        write_sequencer = axi_master_write_sequencer::type_id::create("write_sequencer",this);
        write_driver    = axi_master_write_driver::type_id::create("write_driver",this);
    end
endfunction : build_phase

function void axi_master_agent::connect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connect_phase(phase);
    if(is_active==UVM_ACTIVE)
        write_driver.seq_item_port.connect(write_sequencer.seq_item_export);
endfunction : connect_phase

function void axi_master_agent::update_config(input axi_config cfg);
    if(is_active==UVM_ACTIVE) begin
        write_sequencer.cfg=cfg;
    end
endfunction : update_config

axi_write_sequencer:

class axi_master_write_sequencer extends uvm_sequencer;
    axi_config cfg;

    `uvm_component_utils_begin(axi_master_write_sequencer)
        `uvm_field_object(cfg, UVM_DEFAULT)
    `uvm_component_utils_end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uvm_component parent);
        super.new(name,parent);
    endfunction : new

    virtual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build_phase(phase);
        if(cfg == null)
            if(!uvm_config_db#(axi_config)::get(this,"","cfg",cfg))
                `uvm_warning("NOCONFIG","apb_config not set for this component")
    endfunction : build_phase
endclass : axi_master_write_sequencer

axi_write_driver:

class axi_master_write_driver extends uvm_driver #(axi_transfer);
    virtual axi_write_if vif;
    axi_master_config cfg;
    axi_transfer array_transfer[$];// use queue which size can be dynamically

    `uvm_component_utils_begin(axi_master_write_driver)
        `uvm_field_object(cfg,UVM_DEFAULT)
    `uvm_component_utils_end

    function new(string name,uvm_component parent);
        super.new(name,parent);
    endfunction : new

    extern virtual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extern virtual function void connect_phase(uvm_phase phase);
    extern virtual task run_phase(uvm_phase phase);
    //extern virtual protected task get_and_drive();
    extern virtual protected task reset();
    extern virtual protected task drive();
    extern virtual protected task drive_aw(axi_transfer trans);
    extern virtual protected task drive_w(axi_transfer trans);
    extern virtual protected task receive();

endclass : axi_master_write_driver

function void axi_master_write_driver::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build_phase(phase);
    if(cfg == null)
        if(!uvm_config_db#(axi_master_config)::get(this,"","cfg",cfg))
            `uvm_error("NOCONFIG","axi_master_config not set for this component")

endfunction : build_phase

function void axi_master_write_driver::connect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connect_phase(phase);
    if(!uvm_config_db#(virtual axi_write_if)::get(this,"","vif",vif))
        `uvm_error("NOVIF",{"virtual interface must be set for : ",get_full_name(),".vif"})
endfunction : connect_phase
.....
.....

nc错误提示:
        write_driver.seq_item_port.connect(write_sequencer.seq_item_export);
ncelab: *E,TYCMPAT (./axi_master_agent.sv,46|73): formal and actual do not have assignment compatible data types (expecting datatype compatible with 'class uvm_port_base#(.IF(class uvm_sqr_if_base#(.T1(class axi_transfer),.T2(class axi_transfer))))' but found 'class uvm_seq_item_pull_imp#(.REQ(class uvm_sequence_item),.RSP(class uvm_sequence_item),.IMP(class uvm_sequencer#(.REQ(class uvm_sequence_item),.RSP(class uvm_sequence_item))))' instead).

网友:
01.class axi_master_write_sequencer extends uvm_sequencer #(axi_transfer);

网友:
顶楼上!你的sequencer后面没有加transaction类型。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
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

网友(2013-08-15):
这个port 是UVM 自带的 port 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uvm_sequencer和uvm_driver中自带的,写了自己的sequencer和driver可以直接使用的。

网友(2016-04-13):
您好,我想问您一下,seq_item_port和seq_item_export是driver和sequencer自己已经定义好了,只需要在agent的connect——phase中完成连接就行了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