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产生高速并行数字信号

楼主(2013-03-13):
想用FPGA产生14bit并行的数字信号,这样可行吗?一般最高速率能有多少?

网友:
可以,具体速率看你的fpga信号,从200M到400M不等,当然,特别高端和低端的除外。

网友:
LVCMOS/LVTTL可到200Mbps,LVDS等差分信号可到1Gbps。和FPGA的选型有很大关系。

网友:
我想贴主应该是要问FPGA说能产生最高多少M的时钟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非常感谢啊,那你觉得赛灵思Virtex 6系列的fpga芯片能产生速度高达1G的LVDS差分输出信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是想产生14bit并行的差分输出高速数字信号,速度最好能上1GHz。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啊,那你觉得赛灵思Virtex 6系列的fpga芯片能产生速度高达1G的LVDS差分输出信号吗?看不懂它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