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DC中的一个文件格式

楼主(2013-03-13):
今天在看一个师兄的脚本,在elaborate之后,有如下命令:

file mkdir $my_work_dir/unmapped
write -format ddc -hier -output $my_work_dir/unmapped/$current_design.ddc

请问ddc是什么文件?当中包含了哪些信息?
谢谢!

网友:
ddc文件包括了设计,lib信息等等,相当于一个完整的设计。
dc会做好几个步骤,譬如dc打散的步骤叫flat,插入scan chain的步骤叫dft,
那么flat后写入一个flat.ddc的文件之后,做dft时,dc只需要读取flat.ddc文件加上你的约束文件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从你的描述中,我的理解是:ddc文件就是包含了整个设计,比如我这次做了elaborate之后,写了一个ddc文件;那么我下次继续往下做的时候,只需要read这个ddc文件,然后再继续接下来的工作。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就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