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锁存器的时序检查

楼主(2013-03-13):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800M的设计DC时序过不去,想使用电路交织技术,使用两个锁存器,把数据分成两个相位的通路,分别运算再MUX输出。(如图)

问题1,可以这样做吗?不是要避免锁存器吗?
         问题2,如果可以,再DC检查时,需要把锁存器的使能信号G设置成时钟信号来检查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个,求大神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把那两个latch换成dff,功能上还正确吗?

网友:
纯同步电路是需要避免latch,不过有些个别设计中也需要latch
如果只是因为频率太高,setup满足不了,为什么不直接降频。这个电路内部的Q其实就是等效于二分频的工作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B:

   latch导通相当于组合逻辑,换成DFF会晚一个周期,像累加器这样的结构,可能功能会变

楼主:
回复 网友C:

   需要处理的数据频率就是那么高,降频就要降采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1楼那个图上的电路来看,我初步感觉是换成dff应该还能用,你的实际电路不仅限于1楼所示的那个电路形式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那个是介绍这种电路交织方法的原理图,实际电路是个累加器,想把加法运算按那个方法拆成两通道,因为存在反馈,不知道能不能这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