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频异步时钟锁存单周期信号

楼主(2013-03-13):
如果使用一个同频异步时钟锁存单周期信号,这个信号可以保证被latch上吗?比如一个信号由50MHz时钟产生,保持一个周期,那么用另外一个50MHz时钟采样的时候,如果时钟两个周期的上升沿刚好于这个信号的上升和下降沿对齐,会不会出现采不到的可能?需不需要先把这个信号展宽一下再同步?
非常感谢!

网友:
使用脉冲同步的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可以说的具体些吗?或者有什么参考资料?

网友:
定义一个寄存器,在前一个时钟域中,当出现脉冲时,将寄存器值反向,通过寄存器打拍,同步到第二个时钟域,然后检测上升沿或者下降沿。

网友:
你可以用时钟的下降沿采样撒 这样不就有一个单周期脉冲信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了解了,非常感谢!

网友:
先把这信号拓展成2周期宽,然后传递到另一时钟域打两拍,就可以得到另一时钟域稳定信号,再找这个信号的上升沿,data==1'b1 && data_d == 1'b0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原来的思路也是这样,把信号先打一拍,然后用 OR逻辑把它展宽成两个时钟周期。但是我觉得用组合逻辑展宽的信号对于一个异步时钟来说是不是有毛刺啊? 当然,你可以用其它方法展宽成两个时钟周期,那样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OR之后的数据在原时钟域再打一拍才送到另一时钟域啊,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 当然,最后你得到的信号脉冲会比最开始的延迟好几个周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5楼的方法也很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招不错,

网友:
关键在于,一是,后一时钟域内如何使用这个信号,这涉及采样的响应周期;二是,前一时钟域的这个信号是只发生一次,还是多次,因为这涉及到清状态。

网友:
如果是双周期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