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 里加buffer补偿

楼主(2013-03-13):
LDO的主极点为输出极点,这时候补偿的花可以在eaamp和输出级之间加一个buffe来补偿,将输出极点推向高频,请问下这种补偿的原理是什么?米勒补偿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求指导

网友:
buffer只是提供低输出电阻,将功率管上的极点推出单位增益带宽以外。并不是密勒补偿。

网友:
1.调整管的栅极寄生电容很大,buffer降低输出阻抗,栅电容的极点推向高频。
2.栅极的驱动需要大摆幅的电压驱动,运放摆幅波动不宜太大,buffer就是干这个用的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讲解  清晰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二个问题我有点不明白,buffer的增益为一,那它的输出电压摆幅大没有多大意义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平移直流工作点

网友(2014-02-26):
好像是这个样子的, 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