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片机的中断是怎么实现的呢?硬件做死的?

楼主(2013-03-13):
来了一个中断信号(无论是外部中断信号还是内部例如是计数器产生的中断信号),cpu凭什么跳出当前的指令?仅仅靠启动文件中的中断向量表好像不够吧。还有,如果我修改中断向量表,能不能修改各个中断源的优先级呢?

楼主:
还有还有,keil里面不是有各个芯片的启动代码吗。主要内容是不是就是1,给各个端口该置高的置高,该置低的置低,2,添加中断向量表 3,给各个端口起别名,方便编程。???????
是不是哩?

网友(2013-09-04):
不打断你程序的执行,那还叫中断吗?

网友:
MCU中执行的时候,有个exception后,PC要跳到指定的向量表地方。这是硬件实现的功能

网友:
显然是硬件

网友:
1、中断控制过程均由硬件完成。
2、不是所有的MCU均可以配置中断向量表。很多都是固定的向量,但可以配置优先级。
3、芯片的启动代码一般用于初始化端口,配置时钟、复位、WDT等。具体看需要了。

网友:
中断产生可以多种多样,但是完成中断响应都是在芯片内部

网友:
是硬件实现的,识别到哪个中断,PC自动跳转到相应的中断向量入口

网友:
8051  0h~23h 不是先ASSIGN 好嗎?

如同PC  發生中斷會跳去該去地方

除非你在CHIP 上在RUN OS .. 有須 MCU  也許可以靠軟體方式去先處理
但是一般還是有分LEVEL

畢竟 HARDWARE 的中斷會優先高.

网友:
有硬件实现也有软件实现的。

网友:
硬件实现的吧,指令流水线设计那里设计好的。

网友:
中断向量表只是一个映射的列表

网友(2013-10-27):
硬件实现,软件去应用

网友(2013-12-08):
单片机硬件的功能

网友:
与功能寄存器有关,不过可以用软件实现

网友:
环境保护以后PC(PROGRAM COUNTER)转向中断向量指向的入口

网友(2014-03-11):
You can jump to some different memory from predefined interrupt address. This is a general practice. In case of 8051 you can write 8 bytes of code in between 2 ISR vector location. If your code is large then you can have LCALL instruction. Write ISR handler to new location. You can change priority of interrupt. Startup code initializes memory and some cpu related registers and stack pointer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at's make sense , but I have another quetions.   A simple question , that if pc and stack share the register in the R-8051, then after the interrupt how could the PC go back to position ,I mean a general idea, not too much detail, when I read the VHDL code of a R-8051code but confusing with this, where it maybe concern ? in the ITR part, or RAM&SFR&MEM Ctrl part?

网友:
硬件实现的,软件可配置

网友:
了解下CPU是怎么执行指令的,就可以了解程序如何被中断。

网友:
You can do it using interrupt priority register

网友(2014-04-23):
看书啊,有几个中断。然后拿来用。

网友:
肯定是硬件实现的啊

网友:
硬件中断跳入软件中断程序,两者皆有

网友(2014-10-24):
有硬件中断,软件中断。硬件中断有些优先级是可以让你调整的,有些是不能的,看具体单片机而定,软中断则灵活性大些。大部分硬件中断,特别是优先权高的非可屏蔽中断是不允许改优先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