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要设计一个ring VCO,目前0基础,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3-03-13):
毕业论文要做一个压控振荡器。。。我现在什么电路都不会。。。求大神们指点迷津。。。从哪里入手比较好?软件用的是cadence,基本操作会的

楼主:
呜呜呜,没人理我。。。
各位大神说点神马吧。。。。。等写完这个毕业设计,我就熬出头了,再也不碰电路了= =

网友:
零基础就回去看书吧。拉扎维的和allen的书上都有VCO的样板。

网友:
另外压控振荡器的最基本方案就是改变多级串联放大器中偏置电流的大小,会改变放大器的增益,从而实现控制放大器的振荡频率。

网友:
You can pay me to finish this project.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本科 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