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设计稳定问题

楼主(2013-03-13):
求助啊:设计的PLL总存在右半平面的极点

PLL_Openloop_response

PLL_Openloop_response

PLL_Closeloop_response

PLL_Closeloop_response

根据这个工具设计的PLL,将得到滤波器参数带入传输函数,写入Matlab看到总存在右半平面的极点.
传输函数为:

PLL_Closeloop_Transfunction

PLL_Closeloop_Transfunction

通过matlab计算得到零极点为:

zero&poles

zero&poles

StepResponse

StepResponse

楼主:
回复 楼主:

    哪位帮忙给指点一下啊,小弟在此跪谢了!!!!!!!

网友:
楼主我算得值是C1=2.6n,C2=160p,C3=10p,R2=140K,R1=35K,你再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使用的m文件的一部分:
%PLL CloseLoop Transfunction
num=[0 0 N*Kpd*Kvco*R2*C2 N*Kpd*Kvco];
den=[N*R2*R3*C1*C2*C3 N*R2*C2*(C1+C3)+N*R3*C3*(C1+C2) N*C1+C2+C3 Kpd*Kvco*R2*C2 Kpd*Kvco];
sys2=tf(num,den)
其闭环传输函数如下:
利用你所给的参数得到的零极点如下:
从结果看仍存在右半平面的极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利用PLL设计小工具得到的参数,带入到PLL系统,在Simulink仿真中看到PLL估计在50us左右锁定,并无不稳定现象。当在参考时钟端输入一阶跃信号在输出端却发生了振荡,很是茫然,这是为什么?还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这些参数计算的基础就是基于参考时钟,你参考时钟变化了,输出端是有可能震荡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C1和C2的比值不合理吧?
C2/C1起码大于10才能有大于50度的相位裕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按楼主软件的设置应该是C1=160p,是不?

网友:
我觉得这个计算的值是没有问题的,楼主的仿真方法不太对。你想仿频率的阶越响应,应该改变分频器的值,不应该改变参考频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想问一下  电容在nf级别   能集成吗  或者说工艺库能实现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什么软件啊?能共享一下不?
   先谢谢啦!

网友: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pll输入的阶跃信号的话,频率比较多,能锁定吗?

网友:
请问一下这是什么软件,能发给我吗,非常感谢,我的邮箱是67487332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