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书上的基准源流片后出现的问题HHNEC 0.13um

楼主(2013-03-13):
工艺是HHNEC 0.13um的工艺,芯片中所用的基准电流源就是拉扎维图11.3上的基准电流源(启动电路未画出),只是在两个栅极用了几十ff的电容稳定电压,电源电压1.8V,用于产生的近1uA的电流Iout,电阻Rs上压降大概24mV,流片后发现测试输出的Iout电流大小易受VDD干扰,因为芯片内有高频数字电路,当VDD上有300mV且10M以上固定频率干扰时(这时VDD的直流等效电压未变化),输出电流Iout会随着干扰频率的升高而变大,在20M频率干扰时电流会变大了20%左右,求助有哪位大牛能解释一下这个现象

楼主:
别沉了,先顶一顶

网友:
10M以上的干扰已经算是高频了。书上的理论推导其实简化了很多条件,并不是说这个电路的电源抑制能力在高频下也能很好。lz仿真时有没仿输出电流的PSRR?再者版图呢?后仿的情况呢?

楼主:
后仿做过的,PSRR肯定不会很好,但是再不好也不应该会影响Iout的直流输出大小呀,最多是Iout上会叠加高频的干扰信号

网友:
如果在VDD上加高频信号源,后仿电路的瞬态特性,这样就和实际测试电路的环境类似了,不要仿真AC哦,看看输出电流是否随着高频信号源的频率而变化呢。。。

网友:
这4个管子的L你用的多大?

网友:
管子的工作状态都没问题吧? W/L 是多少?
不过RS上的压降个人感觉比较小。

网友:
问题不难回答:
1. 这个结构PSR不好。
2. 高频信号使得电路的镜像节点DC电压飘移。
飘移的原因是环路增益太小.(如 Rs 不够大)

网友:
再一点补充:
不要认为高频信号就是理想的对称的干扰!正因为这点,DC点就会飘移。。。
不要混淆了仿真时候加加正弦高频噪声在power上就作出实际噪声也如此的结论。。切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过高频信号源进行tran仿真的,DC点并不随频率变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工作状态应该没问题,已经测试到近1uA的电流了,和设计值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请问怎样才能在仿真中看到漂移的现象呢?

网友:
支持TianBian365 的观点,这个10Mhz 300mV的噪声是自己加的还是其它地方来的噪声啊,有测试过是否标准的正弦波信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标准的正弦信号,是内部高频数字信号通过输出端口的ESD器件时的振荡干扰,这个不是自己加的高频噪声,但是环路增益小怎么影响直流偏置点呢,还是不是很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E:

    10u左右,具体记不得了,反正考虑到够到调制效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源电压虽然有高频信号干扰,也不是标准的正弦信号,但是VDD的直流点还是1.8V没有变化,这点从示波器的波形测试能非常明显的看出来,VDD的直流分量是1.8V没有改变的

网友:
这个电路的iout会随温度升高而加大,会不会是因为你片子内部digital部分工作频率高了,导致芯片内部温度升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理论非常新颖,值得深思

网友:
你设计的问题应该不大,应该是结构选取的问题了,应该搞个高PSRR的。你Rs上压降较小,你可以看下在VDD变化时,导致的VRs变化是多少。提高Rs上压降也不是最好的办法,换结构把。

网友:
回复 网友F:

hi
你好, 做过把噪声加在衬底上试试了吗? 看看DC点偏不偏?
good luck

楼主:
    这个方面的因素已经考虑过了,整个电路也就几十uA的电流,不会使内部温度升高。

楼主:
你设计的问题应该不大,应该是结构选取的问题了,应该搞个高PSRR的。你Rs上压降较小,你可以看下在VDD变化时 ...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想弄清楚此结构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现在是VDD的直流点没有变化,1uA的输出电流,说Rs上压降较小的理由在哪里?PSRR太小?

网友:
lz能不能把测试电路也发上来,电流是通过什么测得的??

楼主:
lz能不能把测试电路也发上来,电流是通过什么测得的??
引用 网友G:

   测试电路是通过连接p管的栅极镜像一路电流,然后再外串一个1M的电阻测试其压降得来

网友:
回复 网友E:

   支持jiang的观点,可以测试下当VDD从1.8V上升到2.1V(300mV)时电流是不是也变大了20%,如果是这样就可以解释了。

网友(2020-04-20):
D:\svn\svn2\trunk\5_i5_plus\shilan\I5+_PCB7.1_LS4_9935D2_FPGA7.12_20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