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primetime静态时序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3-03-14):
我收到一个挺大的门级乘法器电路的verilog代码,是纯组合逻辑。
我总是感觉PT做静态时序仿真必须得有clk在才好,只有这样,报告中才能比较arrival time和时钟周期,得到slack(正数是满足,负数不满足)。这就是我对PT的弱弱的理解。
于是我让设计这个电路的人只在输出端 加了reg(输入端不可以加reg?),于是就有了clk了:
module hisdesign(clk, A,B, C);
input [32:1] A;
input [32:1] B;
input clk;
output [32:1] C;
reg [32:1] C;
wire [32:1] output_c;
multiplier mul(A,B, output_c);         //代表”门级组合电路。。。。。“
always @(posedge clk)
         C<=output_c;
endmodule
我先拿DC综合出某个库的门级verilog,然后用PT做时序分析,
静态时序仿真的结果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我开始慢慢感觉到错在哪里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改:
Startpoint: C_reg[1]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
  Endpoint: C[1] (output port clocked by clk)
  Path Group: clk
  Path Type: max

  Point                                    Incr       Path
  ---------------------------------------------------------------
  clock cl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0.00
  C_reg[1]/CK (DFFRQX2VH)              0.00       0.00 r
  C_reg[1]/Q (DFFRQX2VH)               7.90       7.90 r
  C[1] (out)                           0.00       7.90 r
  data arrival time                                   7.90

  clock clk (rise edge)                   10.00      1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10.00
  output external delay                   -1.00       9.00
  data required time                                  9.00
  ---------------------------------------------------------------
  data required time                                  9.00
  data arrival time                                  -7.90
  ---------------------------------------------------------------
  slack (MET)                                         1.10
以上就是我的仿真结果,感觉不是我原本想算的东西,请高手们帮忙看下啊,谢谢。

网友:
是怎么设置的约束?
C_reg[1]/CK (DFFRQX2VH)              0.00       0.00 r
  C_reg[1]/Q (DFFRQX2VH)               7.90       7.90 r
  C[1] (out)                           0.00       7.90 r
感觉乘法器的逻辑是空的(没有读进去)?  路径里面只包含了寄存器的cell delay

网友:
可以在输入端都加上Register,这样就输入、输出都是基于clk。你再试一试。

网友:
纯组合电路也可以分析时序,不然怎么综合优化呢。

你的SDC和时序报告的命令都贴出来吧。

网友:
时序分析一般是寄存器之间, 你只有输出有reg , 输入没有reg, 那你这个怎么分析?到时候你和外部顶层的连接起来有可能在顶层上时序过不去

网友:
报一下 输入a-》寄存器c 以及 B-》c 的timing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指点。
我之前给的代码好像不全。。。。
原电路就是一个组合逻辑,没有一个寄存器。但是那个设计者为了故意把电路拆成4个周期,在中间加了一些寄存器,他强调说他想试着实现4级流水线电路。但是我从他的代码中提取出的结构如下图所示:
矩形代表寄存器,圆形或者椭圆都是组合逻辑。
我感觉他直接把sign这个信号输入给最后一级的组合电路不太对吧?(应该sign=>sign1=>sign2也分级来传吧?)
而且不太像是4级流水线。
请问本贴中遇到的时序仿真问题是不是和这个有关?

网友:
没有看懂呢!

网友:
你应该设input delay,外部用虚拟clock,
你现在是组合逻辑的输出连到一个reg的输入,你的constrain设的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侠。
    我有个疑问,假如就是有一条没有输入寄存器的路径,只有输出寄存器C,
    是不是PT得到的结果一定是这条路径 max_delay? 因为找不到输入关卡,所以认为delay无限大?
    然而,输出的delay数字却是C_reg的CLK->Q延时?
    我知道我这个电路分析一定是我错了,但是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
针对只有寄存器输出的路径,我个人认为大多数都是静态配置信号,如果是数据路径的话,一般都会用寄存器寄存的,静态信号一般都是一个稳定的值,所以对最后输出的寄存器来说时序是没什么问题的。就按照你的假设,整条路径的最大delay就是该信号从模块输入到寄存器前所有逻辑门的延时,不是无穷大的。在模块设计中最好不要有这样的路径出现。

网友:
呵呵,比较有意思的问题

网友(2013-06-13):
看了 半天 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吗?

网友(2018-02-09):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有windows版本的PT的安装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