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V中max_fanout.....

楼主(2013-03-14):
DRV中这个total的max_fanout修不过来..但是后仿是可以过的...我需要修掉么?

DRV中这个total的max_fanout修不过来..但是后仿是可以过的...我需要修掉么?

DRV中这个total的max_fanout修不过来..但是后仿是可以过的...我需要修掉么?

网友:
应该没啥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
    我还讨教一下 就是real是真正的违例....我们这边要求是要修掉的...但是total指的所有的么?一般就是max_fanout的total有的时候不为0...但是后仿是OK的.....也查过资料但是具体的还是没有搞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排除high fanout或者存在dont touch的情况。
fanout违例无非是驱动的单元数超过了约束的规定,但是如果这个单元驱动能力强,也没关系。你可以看一下fanout的那个文件报出来的报告。其实只要transition没有违反,问题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