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如何用RAM实现矩阵转置?

楼主(2013-03-14):
比如我定义了一个RAM,2位地址(4列),数据位宽64比特 (代表8个8比特 宽的数据),也就是说这个矩阵是8*4,共32个数,每个数用8比特表示。用2比特地址去寻址,相当于从RAM中每次可读出一列数据(64比特)。数据存满后,想按照行读出来,也就是地址变成3比特,每次寻址时读出32比特(4个8比特数据)。不知到用RAM怎么实现,请各位大侠帮忙指点一二,谢谢!----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呵呵

网友:
你直接配置双口RAM就行,输入端按64位宽,输出端按32位宽,就得到你想要的结果了。

楼主:
貌似不行啊,用的ALTERA的双端口

网友(2013-12-13):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明白~~~~再详细一点

网友:
RAM 读写地址都是按照行加的,写ram 按照4X8,而读出的数据则按8X4,不可能,只能在ram外边做逻辑,数据做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