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calibre后仿端口顺序问题!

楼主(2013-03-14):
在做后仿PEX后,提出的.pex.netlist里面模块端口顺利与原本schematic端口名顺序名不一致!不知该如何调成一致顺序??请大哥大姐们帮小弟下!!

网友A:
提取的时候有设置的,PEX options ->Misc : create top level pin order  选source或者你指定的file,之前你肯定用默认的layout了。

网友:
太有用了,真犯愁这个呢

网友:
复制过去不行么?

网友:
加一句话"PEX PIN ORDER SOURCE"

网友(2022-03-24):
正解,解决大问题!

网友(2023-06-28):
引用 网友A:
提取的时候有设置的,PEX options ->Misc : create top level pin order  选source或者你指定的file,之前 ...

请问 如果我选择file按自己的方式定义端口,那么这个file应该怎么写?

网友(2024-05-09):
顺序不一样会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B(2025-06-05):
calibre2023版本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办Option里面没有那个选项了

网友(2025-10-15):
引用 网友B:
calibre2023版本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办Option里面没有那个选项了

在setting里面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