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二极管电势分析

楼主(2013-03-14):
我接个0V电压。然后还是会形成耗尽层使漂移电流等于扩散电流的吧?这样内建电场从右边指向左边,电势如图右高左低。可是按基尔霍夫电压定律算就不对了,比如从PN结P极开始顺时针走,经过内建电势升了一下,可是别的地方再没有电势差了,这样重新回到PN结P极时,电势差居然不是0,这个是怎么回事?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附上文献在19#

网友:
直观上说,你用导线连接了P和N,同样在半导体的两端也会形成PN结。两个PN结对于电势的作用相抵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是指金属导线和P的接触面,和N的接触面附近也会形成势垒吗?
我是不是该去看看晶办接触可以看到他们的形成原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半导体物理里面是这么解释的么?
我有点忘记了, 但是感觉是pn结费米能级是平的,就是平衡态,没有电流
p/n接触面上的耗尽层是为了抵消p型半导体和n型半导体的费米能级的差,让接触面回到平衡态
实在太久太久了,都十多年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要准确解释,去翻翻书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应该是,这个时候不适用G定律了,G定律的应用环境电路书上都有讲,你不能去穿过电子器件内部去计算,只能是从电子器件的端子考虑。对于PN结来说,两个端子间是没有电压的。  感觉楼上都没弄清楚G定律的应用环境。

网友:
pn结产生的是内建电场,这是在pn结外部看不到的,电力线从正电荷发出终止在负电荷,该电力线并不能穿过PN结。用高斯定律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外部看不电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么纯粹从物理学上说,从一个点出发,经任意路径回到这个点,难道电势的积分不应该是等于零么?
还有我想知道为什么会提到高斯定律,高斯定律只是解释了电场线的始终问题,电容两端正电荷等于负电荷,所以正极发出的电场线全部终值于负极,外面也看不到电场可是同样有势差啊?不管这个电势差是电池或是什么机制加上去的,反正在空间经过一定路径总会有一个总量和电容电压相反的电势差使得回到原来的点后电势差为0吧?

我物理不好,求进一步解释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没有电流,这个如果从纯粹物理学上解释就是任一点的流入等于流出,否则在空间上就是一个奇点。可是在‘势’上面也必须要有合理的解释,经任何路径环一圈回来势的积分差应该是0,我现在正在苦恼这个。或者物理太久忘了,是不是有什么情况造成不是0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听过有旋电场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太记得了,可是那个好像需要变化的磁场吧,这个回路环内没有这个吧?不知我是否记对?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在于,你没有弄清楚这个定理的应用环境,然后就是把保守场的定律,胡乱应用到了这个环境。电场就是存在PN结内部,pn结就是有电势差,这个电势差就是内建电场在位置上的积分的来的。

“你说的环路电场积分为零,是在保守场是成立,而且是很直观可以证明,你不能把他应用到你假想的环境中”  建议你看看G定律是如何推导的,这样你就知道为什么不能像你那样用的

网友:
“经任何路径环一圈回来势的积分差应该是0” 这个论断是在保守场中可以直观证明。  内建电场积分就是内建电势。 为什么楼主要认为这个定理能用在你所在的环境《??   如果从PN结左边积分到右边,再从右边寄回左边,这样当然是零了。。。。。建议楼主,好好补习一下基本电磁学知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就说是不是就应该考虑磁通变化吧,因为我记得涡旋电场好像一圈积分是包围磁通变化率积分什么。如果是,那么变化的磁场从哪里来?如果不光是磁通变化,那么麻烦再提点一下我再去看看相关理论,因为学太久了实在连该去看什么都不太记得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知识怎么全都混乱了。。。。。。看清华大学 大学物理 电磁学。。从头到尾都看一遍仔细,尤其是基本电磁学概念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这么纠结么?就是p型半导体和n型半导体费米势不同,pn 接触后形成自建电场抵消两边费米势的不同
就像金属与半导体接触有接触电势差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啦,主要就是不想把器件的书通篇翻一遍,有个人能直接解释清楚或者告知看哪一部分就好啦!

网友:
有谁能说说PN结太阳能电池是如何工作的?
然后再看看前面讨论中有多少说法是需要商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还是金半接触,找到文献支持了。并不是fuyibin兄弟说的P和N的费米势,和内建电势抵销的电势出现在半导体和金属的接触;更不是什么有旋电场,这个是要有磁场存在的情况。
谢谢大家的讨论

文章还是要发上来一下,盖棺定论一下,给同样由此疑问的兄弟们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光子激发电子空穴对,再由PN结内建电场驱动运动到两端,形成电势差。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就盖棺定论了?呵呵,别再误导别人了
什么金半接触,二极管PN节跟金半接触有一毛钱关系?莫非你会乾坤大挪移
我假设两边PN节两边不是金属接触,就是个理想接触,你的理论还能解释?
而且实际中做二极管的P/N引出一般都是欧姆接触,金半接触会形成肖特基二极管
你看看你的参考文献第一页就画了PN接触的能带图和自建电场
费米势EF就是平的,这就是平衡态,没有电流
看样子我还没全还给老师,可惜当年不是罗晋生给我们上课

网友:
我接个0V电压。然后还是会形成耗尽层使漂移电流等于扩散电流的吧?这样内建电场从右边指向左边,电势如图右高左低。可是按基尔霍夫电压定律算就不对了,比如从PN结P极开始顺时针走,经过内建电势升了一下,可是别的地方再没有电势差了,这样重新回到PN结P极时,电势差居然不是0,这个是怎么回事?

楼主你的描述中有些不合理的地方
首先PN接触到一起之后,在外部不加电压的情况下,最终扩散和漂移达到平衡,自建电场形成,这时候是没有净电流的,但是你的PN结P极开始顺时针走的这个描述是什么意思? 电子/空穴要想走,必须翻越那个势垒,换句话说必须需要能量,这时候你得在PN结上加电压才能让电子/空穴动,也就是形成电流,所以你外面0v电压源的时候根本不存在所谓的P极顺时针走到N。
其次,基尔霍夫那是成立的,既然没有电流流过PN结,就向一个开路一样。
金半接触又是另外一码事了,和这个问题不然。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理想接触是什么意思?我怎么没听过?   好吧,我理解的是理想接触是导线和半导体之间费米能级相同,能带不会弯曲。那么你能找到一种材料能和p型n型材料的费米能级都相同的导线?

那你就牛逼了!

网友:
没有电流是因为空间电荷区形成的电场抑制了载流子的扩散。。。。或者更教科书的说法就是内建电场形成的漂移电流和扩散电流相抵消。

网友:
我接个0V电压。然后还是会形成耗尽层使漂移电流等于扩散电流的吧?这样内建电场从右边指向左边,电势如图右 ...
引用 网友E:

   0V的电压源等效于导线,这是电路基础的内容,施主您想多了。   如果不要导线,将pn结的两端延长弯曲最后相接,你说会是什么情况?结果就是载流子扩散->形成空间电荷区->形成内建电场->bingo~
一个新的pn结!
不过最后还是势垒和势垒相互抵消。。。。你还是先看过文献再回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说的是PN半导体如何引出, 如果是欧姆接触,就是比较理想
接触面上基本没有能带弯曲吧
如果能带有弯曲,那么正向和反向导电特性会出现不同
比如肖特基接触,就有整流特性
这就是我们先process都要在silicon上做saliside的原因

网友:
回复  hszgl

我说的是PN半导体如何引出, 如果是欧姆接触,就是比较理想
接触面上基本没有能带弯曲吧
引用 网友C:

其实欧姆接触处还是有能带弯曲的,只是势垒很窄,很容易被载流子穿越,所以表现出来阻抗不大,整流效应不明显而已,但永远不是理想接触。

网友C:
其实欧姆接触处还是有能带弯曲的,只是势垒很窄,很容易被载流子穿越,所以表现出来阻抗不大,整流效应 ...
引用 网友D:

势垒足够窄,隧道效应,直接穿过,所以我默认为非常接近理想了
这根我们讨论PN结自建电场和平衡态八杆子打不着的

网友D:
势垒足够窄,隧道效应,直接穿过,所以我默认为非常接近理想了
这根我们讨论PN结自建电场和平衡态八杆子打 ...
引用 网友C:

只是你认为,用导线连接PN结的P端和N端回路中,电势分布与接触处电势变化没关系而已。
实际上#19楼所附资料所讲是有道理的。还是慢慢去理解吧。。。“八竿子打不着“那就试试多一些”竿子“,相信最终会打着的。。。祝好运。
不过,还是别提罗老师,以免坏了他老人家一世清名。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去看看书吧。欧姆接触能带也是弯曲,但是向另一个方向弯曲而不会形成势垒。但是有哪个材料能对N型和P型材料都形成欧姆接触?呵呵。一遍是欧姆接触,另一边必然会是肖特基接触。总的势垒还是存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能带很窄还是肖特基接触。还是有整流效应。纯欧姆接触能带向少子方向弯曲,对多子不形成势垒。

网友:
好吧,欧姆接触能带也会弯曲,不过量子效应会导致隧穿,
肖特基接触会有整流效应,正向和反向特性不同
欧姆接触正向和反向特性相同,做MOS器件的S/D 引出一定是欧姆接触
NMOS的S/D是欧姆接触吧, PMOS的S/D也是欧姆接触吧,那就是对P/N都形成欧姆接触了
这个东西好像没什么好争论的吧
欧姆接触是金属/重掺杂半导体
肖特基接触是金属/半导体(非重掺杂)
肖特基接触是指金属和半导体材料相接触的时候,在界面处半导体的能带弯曲,形成肖特基势垒。势垒的存在才导致了大的界面电阻。与之对应的是欧姆接触,界面处势垒非常小或者是没有接触势垒。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工程上把接触后形成的极小势垒也认为是欧姆接触。整流效应不明显而已。不必争论这个,就是再理想的接触。你在PN结两端都会形成不同方向的势垒。或者你换个思路,把PN接两端延长弯曲至相互连接,会是什么情况?还是形成一个势垒。

网友:
回复  fuyibin

在工程上把接触后形成的极小势垒也认为是欧姆接触。整流效应不明显而已。不必争论这个, ...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说法不准确,你的前提是这个半导体还是非简并态
如果做重参杂后会,在禁带中形成连续能级,类似于导带,参杂越重越向费米能级靠近,最终可能形成导体
而且一些重金属能级也有可能是P/N之间没有势垒,参金工艺不是要引入这些效应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重掺杂是将等效费米能级参导带里去。但是不代表能带不会弯曲。掺金?我没记错的话是为了形成重空穴能级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而且我一直在说P/N结势垒跟金半接触没关系,我们要分析的是P/N结
结果老是有人要往金属/半导体接触上扯,这不是把大家往沟里带么

网友F:
你这个说法不准确,你的前提是这个半导体还是非简并态
如果做重参杂后会,在禁带中形成连续能级,类似 ...
引用 网友C:

   此外,轻掺杂半导体和重掺杂半导体接触。你觉得会是什么效果?还是会有能带弯曲,形成势垒。重掺杂的N和重掺杂的P接触呢?还是有整流效应。就算你拿铜和铁接触,你以为就没有内建电场了么?那我问你电池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的分析是如果用导线将PN结两端连起来,形成载流子通路,为什么不会有电流流过。金半接触是个很好的解释。你看过文献没?

网友C:
此外,轻掺杂半导体和重掺杂半导体接触。你觉得会是什么效果?还是会有能带弯曲,形成势垒。
引用 网友F:

轻掺杂半导体和重掺杂半导体接触当然还是PN结
但是你见过有重掺杂半导体和重掺杂半导体接触的PN结么?呵呵
当然也会有能带弯曲,但是势垒大大降低,极端情况就是没有势垒咯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自己画画能带图吧,重掺杂的P和N 接触会是怎么个效果。呵呵。

网友D:
    这时候如果做欧姆接触再用导线把P和N型半导体连起来,就会有电流通过。所以想补充一下,讨论形成PN结的半导体用导线连起来没有电流,应该是有前提存在的。

网友:
回复  fuyibin

现在的分析是如果用导线将PN结两端连起来,形成载流子通路,为什么不会有电流流过。金半 ...
引用 网友F:

我看过那个文章了,但是我想说不过用什么方式连接都不会有电流
所以针对平衡状态的P/N,不管你用肖特基、欧姆还是就认为理想接触,结果都是没有电流

网友:
这时候如果做欧姆接触再用导线把P和N型半导体连起来,就会有电流通过。所以想补充一下,讨论形成 ...
引用 网友D:

如果做欧姆接触再用导线把P和N型半导体连起来就会有电流通过,那就是永动机...
能量不穷无尽了,所以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最终还是平衡态,跟任何类型的接触没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C:

   当然,因为会形成一个新的内建电势抵消原电势。顺便说一下,你可能长时间没接触半导体印象有点模糊了。重掺杂N型的等效费米能级在导带里。重掺杂的p型是在价带里。最后形成的势垒只会更高,更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空间电荷区不断形成电子空穴对。这时半导体已经不在平衡态了。前提就是在平衡态。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太阳能电池板是永动机?你看清楚前提。。。。

网友:
回复 网友F:

好吧,确实太长时间没有接触书本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所以时常讨论一下基础问题还是很有意义的。我也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
回复  fuyibin

呵呵,太阳能电池板是永动机?你看清楚前提。。。。
引用 网友F:

我当然知道光电效应会产生电流,但是PN结不光照,不加电压,不就是在平衡态么
跟是不是把它连成一个close loop没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他给的前提就是有光照啊。。。我已经和他说过这不是平衡态了。

网友: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实际测量时,如果环境控制不好的话,是真能测到电流的,因为可能已经不是真正的平衡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没错,但我觉得这和本贴讨论主题有偏离。。。

网友:
回复  fuyibin

   他给的前提就是有光照啊。。。我已经和他说过这不是平衡态了。
引用 网友F:

但是这个还是跟半导体如何引出,是肖特基、欧姆还理想接触都没有关系
只是P/N受光照以后变成非平衡态了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点关系,如果连线和半导体之间的势垒比PN结势垒更高的话,电流流不动。。。不过我认为和本贴主题有差。。。

网友:
回复  fuyibin

有点关系,如果连线和半导体之间的势垒比PN结势垒更高的话,电流流不动。。。不过我认为 ...
引用 网友F:

如果电流流不动,那就会建立起新的平衡态。只是P和N半导体的电势会和没有光照时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D:

   会有短暂的非平衡态,比如空间电荷区宽度的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然怎么建立起新的平衡态呢。

楼主:
真是太感谢大家的热心解答了,没想到又讨论了这么多,我认为文献的分析是没有问题的,即使不是金半接触,也会又同样的材料和pn分别连接吧?他们和pn的接触形成的势垒的差别,正式平衡内建电势的来源。如果不是用同样材料连接那么这两种材料也会有接触势垒。

不管怎么样还是谢谢大家!

楼主:
EcEv费米势这些并不是宏观上存在的电势,但是pn接触面金半接触面上形成的势垒是宏观上存在的。比如我就一个N+的物体,那么他也有EcEv,那么Ec和Ev间肯定有电场,你能指出这个物体里面电场从哪指到哪么?只有深入到组成这个物体的粒子里才能指出来。Ec和Ev的弯曲确是和自建电动势方向相反的,但是在宏观上没有电场从Ec高的地方指向低的地方,他们的弯曲并不代表宏观上真有那么一个电势一边高一边低。之所以我之前从某点饶一圈回到原点时没有得出0,还是因为我漏算了外部连接物质分别和P、N接触面上的势差,比如说,如果我是用导线相连的,那么金属和P、N接触会有不同的电势差,宏观上你是能找到这个电场从电势高的那边指向低的那边的

当然楼上个位大神要从微观的费米势是平的来解释都行,我只是觉得宏观和微观上的分析应该是统一的,而我之前在宏观上没有找到与自建电动势抵销的电势, 想来问问这个电势到哪里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这位兄弟了,我表达能力没有你好,还是你说的清楚,总之我的意思就是我漏算了外部世界分别和p和n接触时形成的势垒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