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entOS 5.5下SCL和DC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3-03-14):
如题,是不是scl和DC都要分别安装common和linux两个包的文件,如果是的话,文件放在什么路径下面呢?是否都需要解压后才可以通过installer安装?

网友(2015-11-28):
回复 楼主:

   两个都需要的,解压到同一个文件夹下面。先安装installer,再装scl,再装工具软件。
installer->scl->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