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rvell面试题求助

楼主(2013-03-14):
小弟有一个marvell的面试题求助,就是若驱动一个全差分共源级电路,如何通过增加一个电容来改善电路的频率特性?

网友:
用电容接在两个全差分输出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两个输出用电容想连之后,主极点位置离原点更近所以相位裕度变的更好吗?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题目不清楚,都不确定主极点在全差分的输出,如果主极点在全差分输出,就是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何为改善?到底要改善成什么样的频率响应
要带宽更宽,还是要什么?
很模糊的问题,面试原题?水平太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猜是增加带宽,类似于Equalization。

网友:
从驱动角度看,就输入P到输出P,输入N到输出N之间接个电容

网友:
我是题目都没看懂啊

网友:
普通的全差分共源极,输入的极点是前级的事情,所以应该是输出做主极点吧

网友(2014-02-21):
典型的miller capacitor问题。
楼主可能题目描述不准确。

Cc

Cc

如图中的Cc则为正确答案。
这种Miller cap可以直接分开两个Pole的间距,使得频率响应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