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nter做完PR后用自身的工具做时序检查跟单独生成spef后导入PT做检查加过不同

楼主(2013-03-14):
RT,工具是encounter8.1,当我做完PR后用report_constraint检查时序错误的时候,工具出的report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里面却有一行乱码,就没太在意,但是当把spef文件生成出来后,再放到PT里做时序检查却有一个多个hold的错误,现在很头疼该怎么去处理,因为如果一个一个手动的加buff太难受了,想问问看大家遇到这样类似的问题了没?如果有是怎么去处理的~24小时等结果!谢谢~

网友:
乱码是啥?

EDI出的和PT出的是应该有差距的,差距越小越好。
考虑修正rc factor或者约束紧一点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差距还是蛮大的,我encounter里的时序都没有出violated,但是pt里却报了很多的hold问题,而且最差的violated达到了-2.01,所以后来我把时钟频率改为了原来频率的70%去综合,然后做PR的时候又释放回原来的频率,可是还是没有改善,出现的hold的错误encounter不去优化处理,不知道版主说的加紧约束是具体指什么约束?我这个代码里没有分频涉及,只是一个主时钟,时钟的处理也就是set了一些latency、uncertainty、transition这些,不知道版主你的意思是把这些约束加紧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约束有问题吧,差2ns,EDI还不给修
你把出错的路径分别在EDI和PT报出来,对比一下看看,然后分析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版主,对于input delay和output delay是如何设置的呢,我看论坛里有前辈问过,但是自己还是不太理解,貌似这个也是靠一个经验值来综合的,想对于这个约束问问~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来说接口约束看你的系统要求吧,最好留点margin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sdc的,斑竹你说在做CTS之前导入encounter里的sdc文件和做完CTS之后导入的sdc用于route的文件是不一样的吧?可能最不同的就是cts之后会使用set_propagated_clock吧,请问还有什么不同吗?对于latency和uncertainty、transition这些有需要修改的吗?他们的值会去变化吗?

网友:
sdc文件是否不同根据设计需要定,不能一概而论
CTS之后,时钟树产生了,工具是按照实际的clock tree的情况来分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错啊,我就在想如果CTS后时钟树已经生成了,那是不是set clock latency、set clock uncertainty、set clock transition这些相关数据也会改变呢?毕竟以前都是估计值,现在可以带入实际情况了

网友:
是啊,变成实际的了。看timing的时候工具就是用实际的数据了,你set的这些都没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那些set留在里面也没什么影响吧?工具是不会理会的,而是用实际的,是这个理解对吧?

网友:
虽然工具有default的做法,但是用不用sdc的约束是可以控制的,建议你再查阅下UG看看
具体项目具体要求具体应对吧

网友(2013-04-25):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懂,啥意思?

网友:
估计你的sdc 在 hold 上设置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我在PR之前也基本按照这个sdc文件来跑的PT

网友:
理论上来说,enounter和PT用同一个sdc不会差这么大,还是需要把这条path报出来,看看具体差别在哪里?建议encounter也用spef-in的flow再报timing, 用-reportOnly的选项,摒除RC的因素。

这么大的差异,只能说encounter的setting可能有问题,没有和PT做correlation,要不然不会差的这么离谱。

网友(2020-08-09):
sdc文件是否不同根据设计需要定,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