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安装CosmosScope后的问题

楼主(2013-03-14):
请教安装CosmosScope后的问题
安装好后运行,出现以下的错误,难道是文件不全,还是什么原因呢?望高手帮忙
couldn't load library"D:/Synopsys/CosmosScope/D-2010.03/CosmosScope/lib/Img1.g/libtkimg1.3.dll":this library or a dependent library could not be found in library path
while executing
"load D:/Synopsys/CosmosScope/D-2010.03/CosmosScope/lib/Img1.g/libtkimg1.3.dll"
("package ifneeded" script)
invoked  from within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终于还是自己解决了。
  在安装过程中,有一步是看release Note,其实这个看release Note的过程,就是系统配置软件的过程,如果不看release Note,系统没有配置完,也认为安装好了,其实是安装的不完全,运行时就报上面的错误了
所以,还是看一下release Note,等系统配置一下,才算安装完成。

网友(2013-08-30):
额 我直接跳过了 请问怎样再次查看呢?

网友:
表示我是win7 64位系统,卸载重装时特意按楼主的方法查看了release Note,但结果还是不能用,提示“cscope.exe已停止工作”。跪求解答!!!

网友:
我的也是啊。看了,打开还是会报那样的错啊,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