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怎么在hspice下同时仿真两个corners?

楼主(2013-03-14):
同一个netlist的两部分,比如说transmitter和receiver,希望能在hspice仿真中设成不同的process corners(TT, SS, FF etc.),但需要在一个testbench里同时做瞬态(tran)仿真。请问有什么办法吗?

工艺库是macro model,所以可以单独对一部分电路做monte carlo,但不知道怎么对一部分电路定义corner。

另外,对于分别定义不同模块的温度(T)有办法吗?

非常感谢!

网友:
查看hspice指令手册啊
.alter
.del lib “    ” tt  *撤除TT工艺corner
.lib “ ” fs           *调用FS corner (nmos fast and pmos slow)
.alter
.del lib “  ”  fs

网友:
sorry,看错了,,,楼主的问题,我做过。我用的方法是自己改出一个模型库, 及receiver 和transmitter用自定义的不同的管子名称。然后给他们 附上不同工艺角。  否则,用foundry的工艺角应该做不到

网友:
楼主做的是什么电路,需要研究 片间工艺偏差??? 这种概率其实不大吧

"tr_noms" "tr_pmos"   "re_nmos"  "re_pmos"
.lib "" tr_ff
.lib ""re_s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考虑过类似方法,就是foundry的库太复杂,要重建一个很费力气,实在不行只能试试看了。
就是一个I/O电路,TX/RX不在一个die上,很可能不是一个corner,但需要放在一起做transient simulation。

网友(2019-08-06):
如何在同一个tran分析中做多参数的Corner呢?

网友:
你应该想  TX  => SS
RX  =>FF
除非 TX  RX mos model 换不同名  否则 chip 本来就是同样 .
, 而你想 TX  RX不同 corner应该就 不同chip间的 systemsimulation , 那只能 改 model name
不同 sub block 不同温度 ..但是应该很难 .
spice 都是同温度 , 要不同温度  同时跑 ,  除非自己 + deltate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