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图的输入输出关系

楼主(2013-03-14):
输出为U4的out端。请问输出与输入的关系是什么?
我求出的输出out=-vin/(R6*C2*(1+K))*1/S.其中K=R4*C1/(R6*C2),不知道对不对?
如果输入为矩形波,输出是什么呢?

网友:
矩形波转换为两个阶跃的差,做拉式变换与传递函数相乘,再求拉式反变换,可得输出时域相应
求解方法,查阅信号与系统或复变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