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hrt0.35

楼主(2013-03-14):
chrt.35工艺库下的     载流子迁移率和单位面积氧化层电容的乘积一般是多少?P和N??

网友:
仿真可以得出这些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how?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随便看一个管子的工作点就行啦,在ADE里,打开“result——print——operating point”,里面有个beta值,用这个除以宽长比,就得到你想要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beta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