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帮帮忙 看看 谢谢

楼主(2013-03-14):
请问下为什么VA=VB=Vout,谢谢大家

网友:
电流镜钳位

网友:
难道这是LDO的过流保护?电流大到一定程度时候,P1被关掉。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P3和P5的W/L一样,那么P3、P4和P5、P6这两条支路的电流是一样的。与此同时,P4、P6的栅电压一样,根据平方律公式可以推算出,P4、P6的Vgs是一样的,也即A点和B点的电压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