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放大器时的静态电流一般由什么指标确定

楼主(2013-03-14):
除了功耗,摆率可以确定放大器电路的静态电流外,还有什么指标可以呢

网友:
gm跟直流偏置也有关,所以增益也需要考虑静态电流吧

网友:
增益,带宽,稳定性等等,很多参数都直接间接跟电流有关

网友:
增益,带宽和摆率,个人认为

网友:
我觉得你设计放大器时,应该首先考虑整个电路的静态功耗多大,多少条支路,大致划分每条支路电流,然后再细调电路结构,使得gain和PSRR,CMRR,noise,speed等指标达到一个合理折中的最优化状态就ok了,个人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