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ker版图工具

楼主(2013-03-14):
laker版图上选中一条线后会出现很多的线,类似飞线,但不是飞线。比如选一条m1,就会出现该线对所有m1的很多提示线,问这是什么线,该怎么消除掉

网友:
这个是飞线的,里面有个options 选项,你可以把这个飞线不让它显示的!

网友:
直接按F9 turn on/off flight 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