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ISE translate 报错,找不到解决途径,特来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3-03-14):
我使用的是mc8051的ip核,然后用ise生成rom和ram,编译通过,然后translate报错,错误如下

NgdBuild:76 - File "E:\project\AISC8051\asic8051/ramx.ngc" cannot be merged into block "i_mc8051_ramx" (TYPE="ramx") because one or more pins on the block, including pin "wea", were not found in the file.  Please make sure that all pins on the instantiated component match pins in the lower-level design block (irrespective of case).  If there are bussed pins on this block, make sure that the upper-level and lower-level netlists use the same bus-naming convention.

NgdBuild:604 - logical block 'i_mc8051_ram' with type 'ram' could not be resolved. A pin name misspelling can cause this, a missing edif or ngc file, case mismatch between the block name and the edif or ngc file name, or the misspelling of a type name. Symbol 'ram' is not supported in target 'virtex4'.

网友:
产生ram NGC的时候选错器件类型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特别理解,你能不能说的仔细一些,谢谢啦~

网友:
你ISE使用的版本,选用的器件型号,比如S6 45等参数,和你COREGEN生成使用的版本,里面使用的器件参数等最好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