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中candence 610 输入问题

楼主(2013-03-14):
最近使用cadence 610在ubuntu中,但是用一段时间后就出问题
就是命令都还是可以用的,但是命令出来的对话框,需要填写东西的就不行了
无法输入。
比如可以按Q调用,但是里面的修改就不行了
不是权限的问题,可以往里面粘帖的,但是就是不能用键盘输入,而且也不能剪切复制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情况,帮忙解决下吧
谢谢!!!

楼主(2013-04-18):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最后无奈只能是重新启动cadence了,或者只能从别的地方复制过来了填写了。
但是我最开始的时候遇到过,现在已经很久没有遇到了;而且发现几乎都是你出现错误之后才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感觉好像是被锁定了似的。
还希望有人能帮忙回答一下。

网友:
要用Cadence,就不要在ubuntu下折腾了,换centos4吧。

楼主:
公司用的是red hats,主要是过去就用过Ubuntu,所以就没有重装新的linux,就直接放到那里面了,还好现在出现的问题还不多了。

网友:
你的XKEYSYMDB是不是没有正确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