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使用python中的matplotlib 画图,show后关闭窗口,继续运行命令

楼主(2013-03-14):
在用python中的matplotlib 画图时,show()函数总是要放在最后,且它阻止命令继续往下运行,直到1.0.1版本才支持多个show()的使用。
想在显示图像后继续运行相关的处理命令,或者显示一副图像后关闭它,再显示第二幅图像。如下办法:

首先搜索到:
plt.close() will close current instance.
plt.close(2) will close figure 2
plt.close(plot1) will close figure with instance plot1
plt.close('all') will close all fiures
Found here.
Remember that plt.show() is a blocking function, so in the example code you used above,plt.close() isn't being executed until the window is closed, which makes it redundant.
You can use pl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your code to make it non-blocking, although this has other implications.

搜索到:http://matplotlib.org/faq/usage_faq.html#what-is-interactive-mode

总结如下例子: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import time
plt.ion() #开启interactive mode
x = np.linspace(0, 50, 1000)
plt.figure(1) # 创建图表1
plt.plot(x, np.sin(x))
plt.draw()
time.sleep(5)
plt.close(1)
plt.figure(2) # 创建图表2
plt.plot(x, np.cos(x))
plt.draw()
time.sleep(5)
print 'it is ok'

如果不需要关闭图表1,去掉plt.close(1),如果不需要redraw the current figure,那也可以去掉plt.draw()

网友(2013-05-03):
批处理程序,可以用pdf backend,直接把图表存到文件里。程序全部运行完之后一起看。

网友(2016-07-17):
这个可以解决。也可以存在pdf中。完了,一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