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 启动过冲的原因

楼主(2013-03-14):
关于DCDC 启动时过冲原因是什么?有的资料上说是因为电容的原因,和启动时EA两端输入为零 但EA输出一个很大的电压有关系么?
新手 求 大神指导!!!

网友:
多看看书吧,仿真一下也应该知道。确实是输出电容的问题。
或者你自己画一下电压电流的波形,最初的时候由于电感去磁时间很长会导致电流持续增加。

网友:
以buck为例,分两点来看
1.开始上电时电感电流上升斜率远大于下降斜率,而输出电压由于输出电容的存在肯定滞后于电感电流的变化,这导致电感电流过冲。
2.开始输出电压和预设值相差较远时,误差放大器不在线性区间里面,误差放大器不停的让pwm输出最大占空比,快到线性区间边界的时候,这时环路增益低,环路带宽也小,误差放大器由于带宽问题不能及时响应这个变化,导致输出电压过冲。
以上两方面共同作用,换句话讲就是你说的电容和误差放大器导致的。
所以软启动的电路的思想,诸如开始降频,误差放大器输出嵌位,误差放大器再加一个缓慢变化的输入管都是从以上角度出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3-11-26):
说的有道理 学习 路过 感谢分享 感谢郭嘉

网友(2014-11-21):
明白一点点了  谢谢啊

网友:
hsi de  dong qi 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