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PT中出现“clock_gating_default”group hold违规,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3-03-15):
ICC中PR没有报时序违规,但是PT中出现“clock_gating_default”group,还有hold违规,这是什么情况?以前也没有遇到过,麻烦各位介绍一下?该怎么处理呢?
谢谢谢谢!

网友(2013-09-09):
如何解决的,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回到ICC中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具体说介绍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fix hold就是插buffer啊,尽量找出有共同路径的地方插,同时也要保证你的setup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