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noise积分上限

楼主(2013-03-15):
延迟链而不是振荡器仿真pnoise,延迟单元就两输入管两电阻的放大器结构,假如单个带宽10M,看jitter(jc)应该积分到多少M阿?PS:后面我是给一个tdc用的

因为我发觉我不断提高积分上限,jc也没有趋于一个稳定值,基本还按倍数提高。是不是他就不会像电压噪声那样在高频衰减,还是软件的算法问题?

谢谢啦!

网友:
遇到类似的问题,积分上限无限提高肯定是不对的。曾想过两种方法,这里提出,希望大家一起来讨论。
1. pnoise相当于噪声的采样,其采样频率就是PSS的频率(楼主这里是振动器频率)。这样理解的话,按采样定理,积分上限取到Fpss/2就可以了。
2. run pac得到系统传函,那么f-3db就有了,按噪声带宽的概念,并按二阶系统近似,积分上限取到(pi/2)*f-3db

楼主不妨试一试,这两种方法结果差别有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我去试试p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