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traMAX中如何去除run_justification命令的影响

楼主(2013-03-15):
本人研一,最近跑TetraMAX,用了run_justification命令后,在DRC中多出很多violation。在脚本中去掉run_justification命令,再跑一次,多出的violation居然还在。求大家帮忙想个办法恢复到原状~~

网友:
多出的violation本来不存在???说不定这些violation本来就存在~~
可以尝试着删掉其它的临时文件再运行一次试试~~~
如果还在,则可能是你的环境变了,或者是这些violation本来就存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终于等到答复了,TetraMAX使用的DFT输出文件并没改变,故多出来的violation是使用run_justification后才生成的。不过,你说的删除临时文件方法有启发性,正准备试下。谢谢您的指点~

楼主:
试了删除TetraMAX的临时文件,还是不能消除多出来的C16 violation。求高人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要想着消除,去找原因嘛,用tmax的GUI去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