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成形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3-03-15):
我有点迷惑,脉冲成形滤波器应该在基带的时候进行滤波,那么有没有不需要它的情况呢?比如基带后就进行调制,然后发送。还是必须需要它呢?还有就是如果用matlab设计脉冲成形滤波器,用什么方法呢?窗函数还是其他?有哪些必要的参数?怎么确定这些参数呢?

楼主:
如果是AM或者FM调制就不需要脉冲成形滤波,而ASK或者FSK就需要呢?

楼主:
脉冲成形滤波器一般用升余弦滤波器来设计,但是我看效果和普通低通滤波器差不多哒,为什么不能用普通的低通滤波器来设计呢?

网友:
1)克服码间干扰;2)适用传输信道的特性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2013-05-05):
如楼上所述的目的之外,设计脉冲成型滤波器的时候,尽可能使得系统的带外能量少。
而通常的脉冲成型滤波器为根升余弦滤波器,也就是发送的脉冲成型和接受的匹配滤波合成成升余弦滤波器。

网友:
卫星通信中都会用到成型滤波,采用根升余弦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