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过stb仿真的请进

楼主(2013-03-15):
请教大家,我用stb仿真电路的稳定性时,为何环路相位是从-180°开始变化的?(我已经尝试过对换stb的输入输出的连线,还是一样)

网友:
反馈点位置换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一样的曲线,另外想问一下,用过cmdmprobe吗?我用它在复数带通滤波器的环路中仿真时,出来的曲线是这样的,感觉这个曲线好奇怪……

网友:
前面不用管,看后面就行,经常发现初始相位多180的情况,想象把前面的曲线翻上去180,就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说:不管stb仿真出来的环路相位曲线是从0°,180°,-180°开始变化,自己都按照180°开始变化的来看就可以吗?不用考虑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吗?如果是因为环路有正反馈什么的才引起的这种变化,那岂不是很危险?(无意冒犯,只是将自己的疑问写出来,嘿嘿)

网友:
回复 楼主:

    个人觉得,正负180是等价的。若是从0度开始,那说明你的loop在DC时是正反馈,那就很危险了;

网友(2013-12-01):
回复 6#

请问,为什么从o度开始就说明DC是正反馈呢?
我是菜鸟,因为仿真的时候也遇到相似的问题,急求,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stb默认加了180deg 汇报PM方便。所以当你stb report的相位图到0的时候,相当于拉扎维等analog artist所谓的-180deg。至于为何有时候出来直接就是-180deg,那说明你在很小频率有两个极点---近似认为是积分极点----1/s两枚。
debug-180deg的方法:
1. 看看stb扫描范围 如果是从1K之类的开始的 建议设小一点;
2. 如果设成0.001Hz还是一样,说明是积分极点,请参考PLL的传输函数。

网友(2018-09-07):
可以看看你是不是正负反馈接对没有,你试试,交换下链接极性,如果相位变成180度了,可能就是你正负反馈没有接对,可以在自己确定下正负反馈

网友D(2022-10-09):
关于stb仿真的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在vdd电压超过某个固定值后,相位的曲线是从0°开始而不是从180°下降,但是跑tran其实整个电路没问题,是为啥。

网友(2022-11-14):
引用 网友D:
关于stb仿真的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在vdd电压超过某个固定值后,相位的曲线是从0°开始而不 ...

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渴望高人指点。

网友(2023-03-07):
你好  可以请教一下把频率改到0.001之后 ,还是-180的这个问题吗。 不太懂积分极点的意思。

网友(2023-04-13):
引用 网友D:
关于stb仿真的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在vdd电压超过某个固定值后,相位的曲线是从0°开始而不 ...

遇到过,后仿真时候出现过,同问

网友(2023-12-08):
引用 网友D:
关于stb仿真的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在vdd电压超过某个固定值后,相位的曲线是从0°开始而不 ...

我也遇到过,不过是负载电流超过某个固定值时,但瞬态仿真都没问题

网友E(2024-08-0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真BQ滤波器环路STB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有人知道原因吗?变成complex,Phase就正常开了,但是在中心频点出还是有些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仿真BQ滤波器环路STB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有人知道原因吗?变成complex,Phase就正常开了,但是在中心 ...

你这增益都不对了

网友(2024-12-13):
问问为什么跑温度稍微高一点就变成从0开始的,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关于stb仿真的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在vdd电压超过某个固定值后,相位的曲线是从0°开始而不 ...

是不是CLASSAB 浮栅结构的电路,这个结构防出0开始挺常见的

网友(2025-01-19):
也就是说stb仿真 相位从180或-180开始都是对的吗?我的理解是不管是±180都表示反相了 是负反馈,0开始的话就说明是正反馈 电路接错了。。有无高手继续指点

网友:
stb仿真相位图从180度开始不就是代表负反馈吗,为什么说是默认加了180度呢

网友G(2025-04-18):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CLASSAB 浮栅结构的电路,这个结构防出0开始挺常见的

能详细说一下为啥浮栅结构会仿出0开始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详细说一下为啥浮栅结构会仿出0开始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http://bbs.eetop.cn/thread-290155-1-1.html 请看27#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