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个问题,做完数字滤波器后,怎么验证这个滤波器的性能

楼主(2013-03-15):
用Verilog实现后,数字滤波器的输出是24bit数据,怎么验证这个滤波器性能达没达到matlab模型中的指标?

网友:
数据比对,用matlab模型输入数据,得出结果,和verilog仿真出来的结果一一比较,应该除了首尾有点出入外,中间都会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