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倒比管反相器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3-03-15):
最近发现电路里经常应用倒比管的反相器,作用是什么呢?
我发现大多数倒比管反相器好像都用在级联反相器里,有的是所有都是倒比管,有的是级联反相器的第一级是倒比管,有些可能是增加传输延迟吧,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用处呢?
下面是一个倒比管反相器的例子,以及他应用在电路中的位置,就是第一个反相器,输入是一个模拟比较器的输出,级联输出至锁存器中,求解释???

网友:
你们搞那种DCDC?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怎么知道我搞dcdc?

网友:
呵呵,看原理图看的,你信么?反正我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厉害啊,那为什么要用倒比管做反相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先告诉我前面的比较器是干什么用的。过温,过流,欠压?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欠压比较器,比较电压是否小于4.8V

网友:
哈哈,那就对了。电源电压往下掉是个缓慢过程,这样比较器输出就会较长时间出现在高低电位之间,这样会导致它后一级的反向器在一定时间内n,p管同时导通,出现大电流。很大L可以减小这个电流,同时这个UVLO功能也不需要很快的控制信号。所以就产生了上诉设计。明白了没?

网友:
楼上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菜鸟啊,没准跳槽到你们公司去了,你还得面我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还等什么,快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看下5月份涨工资情况,还有你们得招人。呵呵
                  GOOG LU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非常感谢,高手以后多指教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高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直在招人~~~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手,学习了!

网友(2015-04-28):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如果前面是过温比较器使用倒比管的目的呢?另外这一级输出加源极反馈的MOS是做什么用?

网友(2017-02-13):
不懂电源的我都看懂了,解释得好啊

网友(2019-05-20):
受教了,高手

网友(2019-11-08):
这是高手!

网友:
求教,在这中倒比管反相器的电源端与输出端接一个PMOS管,是有什么作用?PMOS管栅端接输出端,另外三端接电源,整个结构做一个延时用,用在环形振荡器里。

网友(2021-05-18):
感谢二楼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