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FDR

楼主(2013-03-15):
我想请教一下关于SFDR的问题,我在做ADC的采样保持电路,现在进行到做SFDR这一步骤,我是这样实现的:
1.在采样输出波形界面打开计算器,将波形经过DFT,然后在一个输入周期内采样1024个点。
2,将这些点导入matlab .这个matlab 程序是我网上下的。
但是经过matlab之后,得到的结果并不正确。
请各位帮忙指出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既然都做了DFT,还要导到matlab干什么?直接量一下SFDR不就好了
你下的matlab code自己读过么?读懂了了么?
也不搞明白,总想拿来就能用,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
BTW:一般matlab并不会处理spectre里面已经DFT得到的频谱,因为DFT可以在matlab里面做
所以我猜是使用方法不对,应该把瞬态结果存下来,再用matlab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A:

    good job

网友:
楼主找些基本的资料看看吧

网友:
用瞬态输出给matlab做DFT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把瞬态结果存下来导入到MATLAB里面做,那这个瞬态结果不是以单独的点保存吗?还是以其他什么形式呢?

网友:
波形polt出来,然后在波形窗口有个按钮,查看wave对应的data,可以存成csv格式
但是估计点会非常多,你可以用spectre里的计算器做一次sample,你需要做多少点的DFT就去多少点
不过干嘛非要用matlab,spectre的计算器里面完全可以搞定,有简单又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刚做到这一块,所以一点头绪都没有,网上很多帖子说用matlab,我就做matlab,那如果用cadence ,这位兄台,能指导一下吗?提前鞠躬!!

网友:
   计算器里就有DFT函数啊

网友:
计算器里就有DFT函数啊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要手把手教,一两句话说不清

楼主:
回复 网友B:

高手给菜鸟点帮助吧,这东西太折磨人啦!

网友:
回复  半支烟

高手给菜鸟点帮助吧,这东西太折磨人啦!
引用 网友C:

   留下qq

网友(2014-03-23):
回复 网友A:

    楼主想问一下你说的这个计算器是怎么用的。 我找到了DFT函数, 但是并没成功的plot出来fft之后的波形。 求截图教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选中瞬态曲线,计算器中点dft函数,设起始时间点终止时间点和dft点数即可,什么东西都要靠自己摸索一下,就这么几个选项,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找到了。知道了. 我最后还是用ocean 读得结果用matlab处理的数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