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請教abstract 如何抽 antenna lef

楼主(2013-03-15):
嗨~大家好

想跟大家請教一下該如何用abstract抽antenna lef

我最近在抽lef

用abstract參考了網路上很多範例,可以輕易抽出 幾何lef

但是怎麼樣都抽不出antenna lef來~

在eetop上也看了很多討論的文章

發現都沒有一個解法

不知道有沒有高手願意分享一下 abstract抽antenna lef的參考作法。

感謝大家 ~ ^_^

网友:
我也想知道,以前也在论坛问过,但是木有答案!求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的确比较复杂,还是看看文档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嗨~你好
 我有看過一些網上的文檔,還有Tool內附的UG

 但是那都不算詳細。總無法對應上自己的design,因為大部分都沒有交代要讀入的檔案。

 我總卡在poly跟diff這邊,即使我讓tool認到poly和diff後,卻也還是抽不出來。

 不知何處有更詳細的文檔能參考?

网友A:
回复 楼主:

    层次要识别 CONT,POLY和DIFF

计算antenna时,poly= ploy and diff     ; diff = diff andnot poly

层次提取时,poly= poly  ; diff = diff andnot poly

还要设置连接关系 (poly metal1 cont)

这就差不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嗨~感謝你的指點,
 想請教一下
 "层次提取时,poly= poly  ; diff = diff andnot poly"

 這句 層次提取指的是哪一個選項呢?

 是Extract step中的哪一個tab呢?Signal嗎?

 再請教一下,我一開始讀入的lef是我透過icfb export lef出來的。這樣對嗎?
 abstract需要attach technology到foundry的pdk嗎?

 還是就只要import一個lef就可以了?

 再麻煩您指教了,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层次提取就是extract singal net tab或者antenna tab下面的层次提取选项

abstract 不要attach foundry pdk,需要输入一个standard cell techLEF,这个文件找数字后端同事要。

1.使用abstract 命令启动,不要在icfb中启动。
2.import techLEF
3.import gd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您的回復,我反覆抽了好幾次也與layout人員討論了一下我的gate和drain要怎麼設,但我還是抽不出來T_T
 想再請教一下您幾個問題

 1. 我import tsmc_6lm.lef這個left就可以了嗎?需要再import tsmc_6lm_antenna.lef這個嗎?

 2. 我同時import了這兩個lef進去後,會抽出ANTENNAPARTIALCUTAREA這個東西,這樣對嗎?

 3. tsmc_6lm.lef裡面沒有描述diff和cont,我自己手動寫了以下兩句進去這樣對嗎?主要是參考原本對poly1的描述

   LAYER DIFF
            TYPE MASTERSLICE ;
         END DIFF

        LAYER CONT
            TYPE MASTERSLICE ;
        END CONT

   LAYER POLY1
       TYPE MASTERSLICE ;
   END POLY1

 請大俠賜教了,感謝感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1. 你需要确认哪一个lef中包含antenna规则,import包含规则的才能起作用。lef antenna规则参考 ic5141/doc/lefdef/lefdef.pdf

     2. 你抽出的antenna信息类型和antenna规则定义相关,先看规则定义什么,也就知道能抽出什么了。

     3.你的定义没有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嗨~感謝你的解釋,我大概有一點頭緒了。
 主要我應該讓tool認出gate,drain,然後抽到訊號到達第一個device的位置。

 我現在有抽出一些東西來,但看起來還不是很對。

 我也看了LEF/DEF 5.5 Language Reference,但還沒看完。

 想再請教一下,你所指的antenna的參考rule,

 我帶以下這個算是嗎?

 LAYER METAL1
     Thickness 0.53 ;
     AntennaSideAreaRatio 400 ;
     AntennaDiffSideAreaRatio PWL ( ( 0 400 ) ( 0.202 400 ) ( 0.203 2281.2 ) ( 1 2600 ) ) ;
 END METAL1

 如果是的話,需要也給via帶上嗎?

 感謝您了~,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给的antenna rule是正确的,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一般抽取的时候不太考虑via的antenna,太复杂了,我觉得没有意义。

    主要是你的TechLEF定义了什么样的antenna rule,你就能提出什么样的antenna

网友(2015-03-25):
果然有大神,学习中

网友(2016-03-15):
大神说的很详细,今天抽取lef的时候虽然抽出了ant信息,但是output端口的天线信息有点不对,看了大神的讲解,有点头绪,明天再试试

网友:
以前做过,但现在忘记的差不多了,帮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教个问题,我已经提出来输入口的gate area和输出口的diff area,但是还是没办法提出antennamaxareacar这个参数,可以指导一下吗

网友(2016-05-16):
   您好,我在抽取lef的antenna信息时,output的 ANTENNADIFFAREA 值比foundry原厂给的偏大很多,找到的原因是这个ANTENNADIFFFAREA不仅仅计算了output的DIFF区域,而是把整个cell的DIFF区扣除poly后都算进去了。请问你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和我之前遇到的一样,在ant定义那页的diff定义 DIFF=diff andnot poly 上下两个的diff定义都要这么写。我开始只写了上面的那个然后遇到的问题和你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确实是这样,后面也是这么解决的。多谢。

网友(2018-02-24):
标题

您好,下图是我抽出来的IO单元的antenna lef,圈起来的部分,我一直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是指哪一部分的面积,求大神指教!

网友(2022-07-13):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学习了,按照大神的设置基本的metal area 可以抽出来了,
但是INPUT PIN上gate的antenna还是抽不出来,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另外,请教大神poly metal cont的连接关系要在哪里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