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ta filter 问题

楼主(2013-03-15):
请问各位大牛,在GMC滤波器里的OTA的相位裕度一定要90°吗,90度的最接近理想积分器,但是很难做到90啊,看格雷的一篇文章写说偏离几度对性能都有影响! 求大牛解释!
    再就是对于共模反馈电路,是不是不需要每个GM模块都要一个共模反馈啊,对于输出相连的gm只用一个?

网友:
interesting questions;
waiting for answers too

网友:
找个相关的论文好好看看吧,比如1v gm-c filter这本书,里面就有详细解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 貌似不知道在哪里解释了我提的问题。。。望高见

网友:
第三章的前五页,你要仔细看看,就是解释你问得第一个问题的。第二个问题,如果你每一个GM用一个共模反馈肯定没问题,当然也有几个共享的,不过我没用过。

网友(2013-08-28):
有没有详细介绍的相关书,介绍一下

网友:
相位裕度到90°?要看你是什么类型的滤波器啊,如果是低频段的LPF,那个对PM自然也要求不到多少,如果到了RF级,公认的PM自然还是63°左右。

网友:
OTA与OTA有反馈的话,
是不是stability analysis看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