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何icc 中加routing blockage的时候不起作用?

楼主(2013-03-15):
在ICC中, routing的时候, 有线会跨越到IO上边, 所以久在ICC中floorplan菜单中, create routing blockage, 但是加上之后, 还是有线跨越到IO上, 为何icc 中加routing blockage的时候不起作用?

是0.13的smic的工艺, IO是verisilicon的库, 直接拿过来用的,

想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对ICC还不熟悉, 一直都用encounter的, 呵呵

有知道原因的说说看, 呵呵,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要指出-layer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好使用 route guide 吧,

网友(2020-03-24):
在place的时候,例如在某个区域不想用metal1绕线,不仅要设置metal1还要设置via1的,例如:
用create_routing_blockage -layers  {metal1Blockage via1Blockage}   -bbox{{8   200}  {20  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