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如何读入宏文件

楼主(2013-03-15):
dc综合中宏定义写在单独的一个.v文件中,其他调用参数的文件中均没有加入·include,在综合中宏定义的文件最先读入,但是会报找不到宏的错误,不知道该任何解决啊,诸位大神帮忙哈。

网友:
建议:
1): DC读入RTL code(包括define macro)的时候,可以用类似仿真工具读入的方法.DC读入的时候好像有个"-vcs"选项,这个类是仿真工具的"-f" 选项.你看看DC的帮助文档.
2):有macro的建议使用两步读入的办法.先read_verilig,再elabrate,最后link

如果实在不行,就在你得top module加在`include吧.但是还得使用两步读入法

网友(2013-12-18):
.h类型的宏定义文件怎么读入,知道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把相关的路径加入到工程没?类似于下面set_option -project_relative_includes 1
set_option -include_path "${PROTO_PATH}/../common/edma/src"

另外,如果在宏文件里使用`define DATA_WD命令来定义变量,这是全局的,是可以直接使用`DATA_WD, 如果还是综合有问题,可以在出问题的module前调用`include,并且在不同的模块里可以多次调用这个宏文件,

网友:
在DC命令中加入 se_attribute hdl_sdearch_path加入你放的路径就能读到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