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带隙基准源中两个反馈的疑问

楼主(2013-03-15):
如图,在带隙基准源中存在两个反馈,Q1所在环路为正反馈,Q2所在环路为负反馈,我想问的是这两个环路的反馈极性可以调换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可以,负反馈需要大于正反馈,才能稳定工作,建议计算反馈系数

楼主:
回复 2# rayhan 只有这样才能负反馈系数大于正反馈系数,是这样吗?

网友:
拉扎维的书上有明确说这个问题。

网友:
必须负反馈大于正反馈 环路才能稳定 公式正解

网友(2021-11-04):
请问一下4楼在拉扎维书里那个地方有这个问题的讲解,谢谢  2#

网友:
找到了P318

网友(2025-04-15):
拉扎维书上只标明了需要负反馈环路增益为正反馈环路增益的一半,但是光从正负反馈环路增益的表达式来说,哪个更大都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