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全差分SAR ADC

楼主(2013-03-15):
想向诸位请教一个问题,之前看的SAR ADC都是单端的如图所示  ,信号从一端采样进来,然后进行逐次比较

然后看到全差分的SAR ADC,如图所示    比较器的两端分别有对信号采样。全差分SAR ADC进行A/D转换时,难道要对信号进行单转双,转换成差分信号吗?

网友:
是的,我们自己用的前端电路就是一个单转双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于单转双的电路,能不推荐一些相关的资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只见过一种结构,我们研究过这方面的电路,我们公司基本上都是做单端的,为了省成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ADI的ADC产品的datasheet中见到一种片外的单转双的电路:  ,请问是不是这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凭印象画了下,是用全差分实现的。我想了下这种结构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较你发的那个电路损失了一半的增益。你先看看,其它的问题有空再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万分感谢!

网友(2013-08-25):
单端转差分是很有意思的模块

网友:
高性能全是差分输入,pcb上用balun就行了

网友(2014-06-28):
sigle ended to save cost !

网友:
还是没懂。。。。。

网友(2018-07-09):
损失了一半增益是指实际差分电压比理想的差分电压整体低了么?

网友:
paper上很多是只画一半,其实是全差分的;
高速应用基本都是全差分的,像楼上说的那样balun转一下就可以了;
低速应用,其实单端的也可以直接怼到全差分的ADC上去的,单端+地就是一对伪差分了;
不过一般需要做点手脚,来想法搞定动着的共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