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s管的直流增益!!!

楼主(2013-03-15):
在设计单级放大器的时候,会给出直流增益的值,然后用的就是小信号增益来求解的?那直流增益是不是就是小信号增益呢?究竟什么是直流增益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这是两个概念,小信号增益是电路小信号模型推导出来的关于频率的函数。而直流增益是这个函数频率等于零时候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信号增益就是考虑了电容等以后的电路增益,那直流增益为频率为零的输入信号的增益的话,也就是可以理解成在一个直流偏置上加一个小的直流信号,然后它在管子输出端的放大倍数?

网友:
你用小信号解出来的式子里面难道不是和频率omega有关的么?omega=0那么就是DC gain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你输入在共模基础上的1mv的差值,在60dB的低频增益出来就可以看到在输出工作点基础上的1V的差值。输出工作点就是输入完全相等的时候得到的输出电压。

网友:
直流增益可以看成是输入端接某一个直流电压与得到输出电压的比,而小信号是交流信号,可看成某一个固定的直流点上的变化,也可以看成是对直流输入输出电压曲线上的斜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关于欧米伽的函数,然后令其等于0的话,正好是小信号情况下,不考虑mos管的电容的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