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可控硅在cadence的spetre中仿真,求助,谢谢!

楼主(2013-03-15):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把可控硅的spice模型导入cadence中进行仿真使用?求指导,谢谢!
可是收费传授小弟具体方法,QQ753743312,谢谢!
小弟做Power IC
但是学习Power类电路时,需要用到可控硅、双向二极管,因此想在linux环境下的cadence下仿真,谢谢大侠们~

网友:
导进去方针不容易收敛,和高压NMOS一样。在做AC-DC LED Driver呢吧。
最好按照datasheet自己写verilog的模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写?是verilog-a语言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verilogA提供的是计算公式,因此无论多么麻烦的行为只要用公式写出来收敛性就会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再问下,具体的流程,用哪个文件或者手册,比较容易掌握啊,

不然看完整本著作,一年都过去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