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电路中怎样使mos管流过几百mA电流??换工艺库??

楼主(2013-03-16):
小弟最近想仿一个同步buck电路,看到好多论文里面电感电流都上百mA的,但是手头只有mix0.25的模型文件,W/L最大只能到400(有篇论文里用的是40000……),现在开关管的电流顶多达到几十mA。     请问各位有没有栅压3V左右但电流可以达到几百mA的管子,或者假如我要电感电流几百没A,是要换什么样的工艺库?还是把n个管子并联??(用的是cadence仿真,学生一个,望前辈指教……)

网友:
你不是有正确答案吗?N个管子并联就OK了,为何想着换工艺库呢?论文上写1W比1,指的是总的W/L,实际版图都是由很小的单元并联而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M改大点就是了

网友:
见过最长的普通管子finger W/L=300/0.6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