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Candence中对电路进行仿真时显示不了输出波形

楼主(2013-03-16):
在Candence中对电路进行仿真时显示不了输出波形,错误提示是这样的:
   Fatal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topology check.
   Fatal: the following braches form a loop of rigid branches (shorts) when added to the circuit.
              V1:p(from D to 0)
              V0:p(from vdd! to 0)
       我甚是不能理解这是什么意思,请各位同行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原因是使用了公共电源,就是接vdd的恒压源不止一个,由于对每个放大器都是单独测试的,所以在封装成器件后每个里面都有一个接公共电源的恒压源,所以在同时对多个模块进行仿真时会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

网友(2024-01-03):
请问如何解决的?

网友(2025-08-25):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确实,gnd也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