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S晶体管文件如何导入的问题,急!!!

楼主(2013-03-16):
我用的软件是ADS2011.10,想对Infineon公司的BFP740进行直流分析,在官网上下载了压缩包,之后应该怎么做?

网友(2014-07-21):
不太明白,求高手解答

网友(2015-01-16):
我也真正摸索这个问题啊,

网友:
infineon的模型应该是spice模型,直接用它的资料里面的symbol调入到原理图里面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像这样的

网友(2015-02-15):
支持楼上的意见

网友(2015-03-17):
差不多了。。。

网友(2017-04-06):
请问楼主是怎么导入的?可以把步骤说一下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从网上下了.zap文件之后就在ADS里面利用那个DesignKits中的Unzip DesignKits,之后的记不清了,你在网上搜一下,里面有很详细的介绍。

网友:
回复 楼主:

官网下载.zap文件之后,在ADS主界面里找到DesignKits,进去选择第一个Uni...之后就会有提示,再往后我记不清楚了。你可以搜一下,网上还是有的,。

网友(2017-06-03):
支持楼上的意见 !!!!

网友(2018-03-26):
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