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仿真输入阻抗

楼主(2013-03-1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用cadence仿真电路的输入阻抗,信号是加在MOS管的栅极,原理图如下:
然后我用sp仿真,通过ZM看zm1(输入阻抗)的实部,结果发现在2M左右会是负数,让我很纳闷,请教大家有谁能给我指点一下嘛?还是我仿真方法不对?
输入阻抗实部曲线:

网友:
这是在做滤波器吧。。。。M1 M2 其实构成了源级跟随器。在源跟随的输入端看到负阻是很正常的。输入负阻有可能让电路震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是在做滤波器,源级跟随会引入负阻我还不了解,请问有没有什么资料讲解这个,以及修正源级跟随的负阻的吗?这个问题苦恼我一段时间了,麻烦帮助一下吧!

楼主:
顶一下,别沉了,希望更多地大牛能看到,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再顶一下,希望大神能告诉解决办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懂,坐等大神分析

楼主:
期待大神给出指导啊,谢谢了!

网友(2013-04-19):
回复 楼主:

   你把电路所在的文献说一下,我试着做做看

网友(2014-09-25):
你好,我想问下,输入阻抗太小的话会影响前级的电压输出,如果通过加一级源随器来增大输入阻抗呢?应该怎么来设计?

网友:
就是负阻啊,不稳定,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但如果放到电路里,因为电路里还有其它正阻抗,最后整个电路有可能还是稳定的。

网友(2016-04-11):
回复 楼主:

   请问一下,ZP与ZM参数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6-07-16):
请问楼主用ZM看输入阻抗和用Z11看输入阻抗有什么区别?